[电源技术资料] 兼容正反接—0-10V 转PWM 模块方案GMD9004

楼主(2020-07-20):
方案说明
  • 0-10V 接口是调光调速领域的常用接口,在实践安装过程中,由于0-10V 接口存在着正负极,从而经常出现0-10V 信号正负接反的情况,从而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甚至有时出现电路损坏的情况。
  • 客益电子推出一种兼容正反接的0-10V 转PWM 模块,输入的两根0-10V 线不分正负,接上均可以正常工作。将0-10V 信号线性转换成占空比为0%-100%的PWM 信号。
  • 如下图,VDIM 为0-10V 输入信号,无论是正反接,输出PWM 占空比与VDIM 的绝对值呈正比关系。

GMD9004 原理
  • GMD9004 模块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正反接0-10V 转0-5V 电路,然后再用0-5V 电路通过APC 芯片GP9303、GP9305、GP9101等转换成0%-100%占空比的PWM 信号。
  • 根据所选用的APC 的不同,供电的电压和输出PWM 信号电平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版本。

GMD9004 0-10V 转PWM 模块定义
  • 1、2 脚为0-10V 输入脚DIM1 和DIM2
  • 3、4 脚为浮空
  • 5 脚为11-40V 电源,6 脚为地
  • 7、8 脚为互补的PWM 输出信号

成本多少钱?

网友A(2020-12-18):
想法不错  稳定性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