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电压运放放大计算问题

楼主(2020-07-20):
大佬们好,设计了个放大电路,可它一直0V输出,看看哪里不对
有个0.10~0.30V的电压输入时,我想输出ADC可以检测出。
平时它是0.00V的,ADC想输出值0V,
当0.1~0.3V微电压输入时,想要输出1V以上电压ADC就能检测了

网友A:
R1阻值是不是多个0啊?

网友B:
运放的6引脚电压可能比5引脚的高,你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C:
r3加偏置,输入为需零时,输出为3.3

网友C:
不需要加偏置吧

网友C:
加个0.3伏左右的偏置,目的是抵消当输入失调电压为极端情况,为负7mv时,当输入小于七mv时,输出没有一点反应的问题,零点通过软件读出来补偿掉。

楼主:
仿真看着可以,实物不行,确定PCBA都OK的

网友D:
输入信号是什么?
极性搞反了?

输入0.1~0.3v的固定高电平,说高电平也算不上 毕竟只有0.几V 。但不是GND那种0V

网友E:
lm358,不是轨至轨放大器,用轨至轨放大器试一试

网友F:
双电源供电,或者选用轨对轨的运放

网友C:
输入断开,输出应该是3.3伏吧,怎么是一伏多,运放的输入电阻应该远大于1m

网友G:
不是轨到轨的

网友H:
1、0.1~0.3V输入,假设最小,0.1V输入,放大倍数V=1+270/5.1=54, Vo=54*0.1=5.4V,这不是 超出运放供电范围很多,况且这个运放不是轨到轨的;
2、1M那个上拉电阻有啥作用 呢?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用LM321 轨至轨芯片,修正了放大倍数和输入,现在adc检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