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植stm32战舰18b20例程到stm32f4上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8-07-31):
最后部分有一点修改,编译无措,检测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就是读出来的数TH、TL均为255
求高手指教
程序如下: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MODER&=0XFFFFFFFC;GPIOB->MODER|=0<<0;}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B->MODER&=0XFFFFFFFC;GPIOB->MODER|=1<<0;}
////IO操作函数
#define DS18B20_DQ_OUT1 {GPIOB->ODR&=0XFFFFFFFE;GPIOB->IDR|=1;} //数据端口&nbspG11
#define DS18B20_DQ_OUT0 {GPIOB->BSRRH&=0XFFFFFFFE;GPIOB->BSRRH|=1;} //数据端口&nbspG11
#define DS18B20_DQ_IN  (GPIOB->IDR&=0X00000001)  //数据端口&nbspG11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DQ
GPIOB->ODR&=0XFFFFFFFE;
    delay_us(750);    //拉低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GPIOB->ODR|=1;
delay_us(15);     //15US
}
//等待DS18B20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从DS18B20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read one bit
{
    u8 data;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GPIOB->ODR&=0XFFFFFFFE;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GPIOB->ODR|=1;
DS18B20_IO_IN();//SET PG11 INPUT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read one byte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dat: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SET PG11 OUTP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Write 1
   GPIOB->ODR&=0XFFFFFFFE;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GPIOB->ODR|=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Write 0
   GPIOB->ODR&=0XFFFFFFFE;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GPIOB->ODR|=1;
            delay_us(2);
        }
    }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ds1820 start convert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convert
}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Init(void)
{
/*RCC->APB2ENR|=1<<8;    //使能PORTG口时钟
GPIOG->CRH&=0XFFFF0FFF;//PORTG.11 推挽输出
GPIOG->CRH|=0X0000300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G->ODR|=1<<11;      //输出1
GPIOB->ODR|=1;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u8 DS18B20_Get_Temp(void)
{
    FONT font;
    u8 TL,TH;
char temp[10];
font.Height = 14;
font.Width = 7;
font.Color = 0x00f0;
font.BackColor = 0xf000;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u32tostr(TH,temp);
     GUI_DisplayStr(10,200,&font,temp); //显示正数部分
     u32tostr(TL,temp);
  GUI_DisplayStr(10,150,&font,temp); //显示正数部分
    /*if(TH>7)
    {
        TH=~TH;
        TL=~TL;
        temp=0;//温度为负
    }else temp=1;//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获得底八位*/
  //以下做了修改
return  (TH);
}

工程文件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