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spi初始化后没时钟

楼主(2018-07-31):
/*     SPI1_NSS                &nbspC4          CS
        SPI1_SCK                 &nbspA5         CLK
        SPI1_MOSI          PA7          DIN
                   */

void SPI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SPI1);

//clk、miso、mosi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s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SPI_Cmd(SPI1, DISABLE); //失能能SPI外设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设置为单线只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28;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2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样初始化后没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