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07VG串口通信接收数据有误

楼主(2018-07-31):
使用原厂的STM32F407VG Discovery开发板,进行串口通信的调试。发现接收数据有错误
比如接收到0x55的时候没有问题,接收到0x74的时候却变成了0x11,接收0x33,变成了0x66。。。
原厂开发板,晶振8M,系统时钟配置也是8M,没有更改例程的内容。配置代码如下,请各位大虾帮忙,不胜感激。
int mai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0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

  /********************* NVIC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Config();

  /*GPIO Config*/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 Config************************/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 Connect PXx to USARTx_R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 Config************************/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while (1)
  {
     Delay(0xfFFFFF);
     Delay(0xfFFFFF);
     USART_SendData(USART1, 3);
   }
}
/*ISR 函数*/
void USARTx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xData = 0x000000FF&RxData;
    USART_SendData(USART1, RxData+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