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关闭单片机管脚输出以后,单片机还在输出呢?

楼主(2020-07-20):
就是我什么都没运行,这个P21脚一直都在输出。

甚至我把P21脚定义成为输入管脚

也还是有电压输出

就很奇怪

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管脚功能定义

管脚功能定义

main函数

main函数

网友A:
可以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测量的,把IO口设置为输入模式的时候如果直接测量IO口的电压可能是有波动的,不一定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