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XL4016电源输出问题

楼主(2020-07-20):
请问下大家,使用XL4016电源24V降压输出12V,隔1~2分钟电源输出就会抬高200mV左右(时间间隔不固定),过一会就会降下去。大家遇到过吗。大概是什么问题呢,以下图片是原理图和波形。

PIN3脚和输出波形(加上620R的假负载)

网友A:
空载,电源“打嗝”了,其中时间比较长的反馈环扰动  --  示波器上的现象是 打嗝周期越来越短,然后来一次比较大的。  芯片内部电路设计就是这样的,正常现象,加上合适的 假负载 可以退出"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源“打嗝”了,其中时间比较长的反馈环扰动  --  示波器上的现象是 打嗝周期越来越短,然后来一次 ...

您好,我这边是有负载的,后端负载大概12W的功耗。

网友B:
应该跟你板上的负载有关,反馈电阻R32的接地点电位被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边是有负载的,后端负载大概12W的功耗。

用另外 一个示波器通道看看 IC pin3 的波形  -- 触发维持一楼的 12V 输出突变点,时间档换到能看清 pin3 的波形。

再看看反馈的波形

把PCB图放出来,信息更多,也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外 一个示波器通道看看 IC pin3 的波形  -- 触发维持一楼的 12V 输出突变点,时间档换到能看清 pin3  ...

您好 ,1楼更新了图片,昨天的波形没加负载。,新的图片是加了假负载的输出波形和IC 3 的波形,还有PCB  麻烦您看下有什么问题。板卡正常使用的时候是有负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1楼更新了图片,昨天的波形没加负载。,新的图片是加了假负载的输出波形和IC 3 的波形,还有PCB   ...

加了 620R,几十毫秒周期的打嗝 似乎消失了,但长周期的还在,试试47R的轻载和你说的 12W 的负载。 如果加 12W 负载仍存在这个打嗝,试试R33并联一粒 2000pF,如果还是存在,那就可能是 芯片 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