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应用HK32F030M的SWD接口用作串口的操作实例

楼主(2020-07-20):
各位大虾,有客户在用HK32F030MJ4M6-SOP8时,需要用到串口。因为SOP8只有6个IO, 因此需要把SWD调试接口配置成IO来做串口的收发。下面代码就是实现SWD接口用作USART接口的配置:PD5(Tx),PB5(Rx)
void USART_GPIO_Configurat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D,GPIO_PinSource5,GPIO_AF_1);   //PD5(TX)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ENABLE);    //打开IOMux时钟
        //PD5_TX
        GPIO_IOMUX_ChangePin(IOMUX_PIN8,IOMUX_PD5_SEL_PD5);//SOP8 PIN8(PD5) set as PD5 IO

        //用PB5配置成RX
        GPIO_IOMUX_ChangePin(IOMUX_PIN5,IOMUX_PB5_SEL_PB5);//SOP8 PIN5(PB5) set as PB5 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1);
}

网友A:
可以帮忙写代码吗?

网友B:
annko2005 哥,你使用HK32F030M内置的HSI 32M作为时钟源,uart1串口波特率准确吗?我试了发现115200波特率的时候乱码很多,后来量了GPIO翻转速度是8.3M,我程序写的是代码GPIO翻转频率是HSI的1/4也就是说HSI实际频率是33.3M后来在代码里面讲32000000改为33300000,波特率正常没有乱码了。也就是说HSI出厂频率不准确。有什么办法校准吗?我怕其他单片机HSI偏差不一样,要怎么校准HSI?程序不放面改改uart为spi或者i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帮忙写代码吗?

客户碰到问题,我们会尽力协助,但是我们不帮助客户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