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下 P13如何复用为普通IO口?

楼主(2020-07-20):
如题,现在将P13当做输出接了个LED,但是没反应

网友A:
在烧录时可以用过Code Option选项配置的。也可以在程序中通过OP_CTM1寄存器配置,但是推荐,量产时才配置。

网友B:
您好,您用的是哪一颗芯片?在烧录设置里面没有使能JTAG模式时,烧录脚是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的,可以具体说一下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烧录时可以用过Code Option选项配置的。也可以在程序中通过OP_CTM1寄存器配置,但是推荐,量产时才配置。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用的是哪一颗芯片?在烧录设置里面没有使能JTAG模式时,烧录脚是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的,可以 ...

用的是SC92F7250,现已解决,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