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F32103C8

楼主(2020-07-20):
芯片GD32F103C8,开发环境keil5.26版本,硬件仿真,进不了main函数,一仿真就闪退出来了!请各位大佬分析一下原因!Keil配置如下:

网友A:
先不要勾选Run to main,看看程序能不能执行,也不知道能不能下载,楼主也没有说清楚。

编译正确,也能下载程序
不勾选 run to main也不行,keil配置环境我以图片的已经补充了。你再过目一下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勾选Run to main,看看程序能不能执行,也不知道能不能下载,楼主也没有说清楚。
...

是的,,怎么配置的也没描述很难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怎么配置的也没描述很难判断

keil配置环境我以图片的已经补充了。你看一下喽!

网友C:
编译优先级 选 default  看看 。  JLINK还是V8啊  现在一直用V9。  截图看不出问题     C8T6应该只算 10X_HD等级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用官方例程实验,假如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检查MDK跟仿真器是不是有问题,官方例程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也不知道MDK有没有注册过。

网友A:
你仿真下载后,程序定格在哪一步啊??就是他那个游标定格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先用官方例程实验,假如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检查MDK跟仿真器是不是有问题,官方例程一般是没有问题 ...

MDK肯定有注册过啊。官方的例程是GD32F103VC,我申请的芯片是GD32F103C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下载后,程序定格在哪一步啊??就是他那个游标定格在哪里啊??
...

一直卡在黄色那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译优先级 选 default  看看 。  JLINK还是V8啊  现在一直用V9。  截图看不出问题     C8T6应该只算 10X_H ...

GD32F13C8是10X_MD

楼主:
不知道这是什么警告!

网友C:
BOOT0引脚  一般直接短接到GND     BOOT1就随意 还可以当普通IO 。 程序从FLASH启动    我貌似遇到过这个XPSR   也不知道如何取解决

网友D:
你这个图里,PC值指向RAM,说明是从RAM启动的,检查一下你电路板的boot0和boot1管脚,boot0需要拉低

网友A:
哪位有103的电路板,楼主直接把程序发上来,给他仿真一下看看。估计是电路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