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volatile关键字问题

楼主(2020-07-20):
我用volatile来修饰的DMA读取的一组数据,现在要对这组数据进行处理,我把它赋值给另一个Uint16类型的新数组,对这个新数组进行操作,结果数据没有复制成功。请大佬赐教

网友A:
等转换完了再memc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转换完了再memcpy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B(2020-09-17):
应该是异步访问的问题,  要检查一下 DMA 的情况再访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