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抄板,请教这是什么零件?

楼主(2020-07-20):
请问黑色“2A”的方块是三极管吗?两个黄的是电容吗?怎样看电容多大呢?其它的都是电阻吧?
谢谢!

基本器件这么心里没底啊
@质子71 :有的话既可以量啊
@hobbye501 :请问电容用万用表能量吗?好像有的万用表有电容这档的。
@hobbye501 :谢谢
2A PNP三极管3906 黄的是瓷片电容 容值的话 有专门的电容表可以量出来 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就和想做厨师一样,菜都认不全,怎么炒菜啊。
还是放弃吧。

网友A:
3906,是,用万用表量*1.1到1.2,不是

@质子71 :这是回答你问的那几个问题。
看不懂。

网友B:
不麻烦吗?

网友B:
只能堆料3906

“堆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2A” 是三极管

网友D:
连普通的三极管都不认识,就要去抄板,也是醉了。

tyw
@dmz0928 :哈哈,晕了
@tyw :主要是电容不认识就抄板,就真的醉了。
tyw
知道2A是什么三极管有几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连普通的三极管都不认识,就要去抄板,也是醉了。

所以说电工的门槛有多低。呵呵!纯粹自嘲,无意冒犯。

网友E:
常用的三极管 放大倍数 差不多的话 可以用 8550替换的

网友F:
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

网友G:
都是常用的元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Mos管,电容的容值可以暂且不用管,整理出原理图来就大概可以知道参数了。

网友H:
NIKOS P0903,
百度直接搜。

网友I:
人家是越抄越好,你这样会越抄越差

网友J:
建议这个水平还是不要抄板了,转行送外卖算逑……

网友K:
人,有个成长的过程的

网友L:
不懂就学

网友M:
棋牌,百佳乐,体育,电子,(plyl8.com)十年老台子,邀请人必填88 活动返水福利多多,注册送18找客服领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