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_蓝牙发送数据频率大于100Hz时会不稳定

楼主(2020-07-21):
采用的是PSOC4系列CY8C4247LQI-BLE483,用作外围设备,Android设备作为中心设备。连接成功后使用notification方式由外围设备向中心设备传输数据。遇到的问题是当传输数据频率超过100Hz时(10ms发送一次数据),传输会变得很不稳定。在数据传输一段时间后,就会传输失败(没有数据传输到中心设备,但是连接没有断开,依旧是连接成功状态)。每次成功传输数据持续的时间不定,有时候十几秒,有时候几分钟,最长的时候10分钟左右,挺随机的。如果把发送notification的频率设置为50Hz(20ms发送一次),则不会出现问题,能够一直保持数据的传输。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是怎么解决的?是BLE的bug么?

网友A(2023-12-27):
像是BLE连接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B:
试着减小每次发送的数据量,看看是否仍然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数据量过大,可能会超过BLE的带宽或MTU限制。

网友C:
尝试在两次连续的数据传输之间增加一个小的延迟(例如,使用CYBLE_GATTC_ATTR_HANDLE_VALUE_SET请求后延迟一段时间再发送下一个notification)。这可能会给BLE连接更多的恢复时间。

网友D:
考虑实现一个重连机制。当检测到连接问题时,外围设备可以尝试重新连接到中心设备。这可能会解决因连接断开而引起的问题。

网友E:
当蓝牙发送数据的频率大于100Hz时,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F:
因为蓝牙通信的带宽是有限的,高频率的数据传输会增加通信的负载,导致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下降

网友G:
蓝牙通信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信号强度、干扰等。如果在高频率下,信号强度不足或者遭受干扰,也会导致数据传输的不稳定性

网友H:
是不是你的应用环境有干扰?感觉100HZ的通信应该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I:
其实您可以试试这样,降低数据传输的频率,减少数据包的发送数量

网友J:
增强信号强度试试呢?看是不是就能正常使用了啊

网友K:
建议使用更高版本的蓝牙技术,如蓝牙5.0,它具有更高的传输速率和更好的稳定性

网友L:
其实蓝牙发送数据的频率大于100Hz时可能会导致不稳定性,但可以通过调整频率、增强信号和避免干扰等方法来提高稳定性

网友M:
这个问题我还没遇到过,可能就是你的蓝牙性能不行吧

网友N:
换个蓝牙模块多好,我看现在很多蓝牙都支持5.x了,性能还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