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1):
问题1、以前用cc1101有信道,测温主机和探头在一个信道就可以,每次烧写只要改下信道号,很方便。
            CC1310没信道参数,每次换一组信道,需要用软件重新生成配置文件吗?太不利于生产了。
                有没有其他好点方案,望指点。

问题2、CC1310的用XDS烧写,怎么加密烧写,防止读取。

楼主:
大厂的工程师 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也有信道的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45/p/114471/312285

网友B:
我记得是有第三方的专门的烧写器和烧写软件的吧。

网友C:
您可以去TI官网,看下类似问题,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45/p/120525/333245

是否能得到解答

网友D:
可以先去官网搜一下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E:
TI的无线不是很好学。

网友:
没用过这个。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