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USB2514不要电源管理和EEPROM的问题

楼主(2020-07-21):
我想用USB2514做一个USB 2.0 HS的hub,如果电源管理和EEPROM,USB2514的PTRPWR、OSC、SCL、SDA引脚应该做上拉、下拉还是可以悬空处理?

网友A:
看官方推荐怎么接。

网友B:
你都不用电源管理和I2C接口,那这几个引脚根本用不着,怎么处理都不影响功能

网友C:
版主没有建议吗?厂商的DATASHEET上确实没有提到不使用接口电源管理时,PTRPWR与OSC要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