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250 如何设置 Memory Model?

楼主(2020-07-21):
如题,因代码需要用到4k左右,但将Memory Mode调到Compact后发现定时器什么的,只会进入一次,后面就不进入了,也不用仿真,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您好,memory  modle选择sm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emory  modle选择small。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