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其他] 【每日话题】为什么主流CPU的频率止步于4G?

楼主(2020-07-21):
CPU, 4G, hz, 4ghz, AD
话题结束,所有有效参与的用户奖励10家园币。
@madong   发表长评打赏5元;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为什么主流CPU的频率止步于4G?我们触到频率天花板了吗?

回首2004年,Intel雄心勃勃,宣布代码为Prescott超长流水线的奔腾4将会发布4GHz主频CPU,但最后结果是因为种种原因止步于3.8GHz。其后主频不进反退,直到到代号Haswell的酷睿4代(4790K)才真正站上4GHz,继任的broadwell, Skylake, Kabylake和Coffeelake对频率提高又变得无所作为。时间走过了十几年,为什么CPU主频不能继续提高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顶到频率天花板了呢?

欢迎回帖参与讨论,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对于内容充实、有个人见解的优质帖,可获得5~10元打赏~
  • 优质帖评选标准:
  • ①最好在400字左右(不封顶哈)
  • ②做到基本原创
  • 带有图片可以作为加分项~

你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 是这么回事 哈 主频确实没有超过4G的 平时都没注意
1、散热问题,频率越高。功率越大。即使高频可以搞,但实际中cpu很难,甚至散热成本更高。 2、工艺问题。这里不是CPU制程越小的问题,而是导通电压问题,超高频的导通电压尽可能低,要不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最小工作电压1V多,卡死做不低了。这意味着只要超高频,就以为着增加功耗,需要散热,核心还是散热。 3、从性能来说。你超高频单核,不如低频双核。so。。

网友A:
对此没有太多关注   据同事讲好像是目前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工艺受限  还有就是功耗问题

网友B:
既然主频提高不了,那就增加内核吧 现在多内核多线程是主流  也够用了

网友:
是不是受限于工艺以及配套的技术?

网友C:
应该是工艺和材料成本问题,
如果单纯提高主频的单核设计, 在经济性和性能上比不上多核低频集成的产品,那自然也就没有推出的必要,

当材料和工艺提升到一定水平后, 成本降下来,自然会继续4G,5G的搞下去了...

网友D:
设计上属于架构的问题,工艺上受制于技术的限制,做出来不难,难得是性价比的平衡,可市场化还需要很多技术条件的。综合来考量的话,就难产了。

网友E:
一,组成CPU的FET充放电需要一定时间,这个时间就是门延迟。只有在充放电完成后采样才能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二,随着频率的提高,损耗也会增加,由于空间限制,散热就是问题。
三,频率增加,要求layout 路径更加短,不然信号完整容易出问题,同时增加了布线难度。
四,稳定性压倒一切,没有稳定,产品就是垃圾。为了保证稳定性,频率不可能一直往上走。
五,多核多线程弥补频率不容易提高的缺陷。

网友F:
单核cpu所使用的晶圆工艺已经不再按照摩尔定律那样发展了。

网友G:
性能过剩,工艺性,稳定性。提高主频毫无意义

网友H:
感觉跟硬件的工艺有关系

网友I:
目前来说,还不能盲目的下定论:CPU的频率止步于4G。只能说是另开新辟还没有找到新的突破口。

网友J:
据说这篇**里面有答案:https://zhuanlan.zhihu.com/p/30409360

网友K:
散热和能耗是大问题,特别是散热,现在的4G都要液氮加持才能极限运行,热密度突破不了,4G肯定上不去

网友L:
虽然现实中很多东西都会遇到瓶颈,就像光速永远无法超越一样,暂时突破不了,但或许不久的将来被突破了,那是又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网友M:
CPU的主频是来自时钟bai频率,时钟频率比较容易做得很高。但是CPU主频还得看内部三大总线、运算器、寄存器等一系列的组件是否支持这么高的主频,否则太高的主频更它们响应不过来、发热量大大增加。所以要想提高主频必须提高各种元件工艺和改进CPU结构(即有硬件方面的,也有指令集方面的)、提高集成度,降低功耗。这些方面的改进是相当困难的,简直是十年磨一剑!现在的CPU性能的提高并不单纯靠主频的提高,更多的采用的多核等其它新兴技术。

网友N:
主要是功耗和工艺,工艺应该处于瓶颈期,没有质的突破,好比光速,至今还未有超过光速的,一旦认知超出现在的水平,就会有颠覆性的革命。

网友O:
上面楼层的那篇**写的特别清楚,让我门外汉都搞懂了

网友P:
瓶颈肯定有的,就看目前是哪方面的瓶颈。就比如电池技术,现在也是在瓶颈期,就等待突破,突破了就是一个技术性的革新。

网友Q:
CPU的频率高于4G性价比就不太划算了吧,还有更多的应该是技术的原因,提高到4G会需要投入更大的研发设计成本

网友R:
开发成本,设备投入,原材料的升级所带来的困难和成本与利润,功能不匹配吧,所以一直不提上去

网友S:
在没有强劲散热的情况下超频会减少CPU寿命,经由液氮制冷的加持,CPU的频率在极限玩家的帮助下才能挑战9GHz。这对于我们日常电脑用户来说十分遥远。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CPU频率因为热密度的关系并不会大幅提高,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10GHz的硅基CPU。也许只有在抛弃硅或者转换到量子计算,CPU频率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纯追求高主频会让功耗急剧上升,经济上并不合算,现在CPU厂商早就放弃了单纯追求高主频,转而提高每瓦性能。实际上目前的CoffeeLake 3.8G的CPU相比奔腾4的3.8G,Benchmark跑下来效能提高了十几倍,而功耗反倒下降不少!这全拜改进架构的福。在吸取了基于netburst深度流水来提高主频,却被“誉为”高频低能的奔腾4教训后,这也是Intel等芯片制造商努力的方向。

网友T:
没怎么关注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