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按键扫描问题

楼主(2020-07-21):
我的想法是按一次按键,LED开;再按一次按键,LED关闭,通过按键来控制LED的开关。

但是现在目前就是按一次按键,LED开;再按一次按键,LED关闭;再按一次按键的时候,LED会开启然后关闭;

就是LED状态不稳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消抖没有弄好的原因?我用的是延时消抖,200ms左右的延时。

按下按键,LED状态可能是正常的,也有可能会重复。比如开;关;开;开关开;关;关开关;这种样子

网友A:
您好,程序中有没有做松手前只出一次键的处理呢?这里有一个触控按键控制LED灯开关的程序,您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程序中有没有做松手前只出一次键的处理呢?这里有一个触控按键控制LED灯开关的程序,您可以做参考。 ...

道理我明白,但是触摸是没有抖动的吧;我这个是机械按键,设立标志位判断有没有松手好像不行

你可能是消抖的程序没写好,你可以把消抖时间多试几个,看一下哪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