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SC92F8361B在使用pwm功能时,pwm工作时操作同一端的io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20-07-21):
如题,发现一个问题,如在启动P2.5 pwm3输出时,如果此时操作同一端口的io口如P2.0,单片机就会复位,无论是拉高还是拉低。在启动pwm之前操作就没有问题

网友A:
您好,赛元芯片复位一共是几个方式:上电复位,LVR电压复位,RST脚低电平复位,看门狗溢出复位,可以先确认一下您的现象是否是复位现象,然后再排查以上几个因素。如果还是找不出问题的话可以加一下我们的技术支持QQ:2131132845,将您的现象以及程序发送过去给我们技术人员查看一下以便查找问题。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