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教大家,DSP28335中当GPIO口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时,默认输出为1还是0呢

楼主(2020-07-21):
请教大家,DSP28335中当GPIO口配置为数字输出模式时,默认输出为1还是0呢

网友A:
看看IO的内部是PU还是PD   不一样

@miracard :看看外部是不是有比他更强的下拉 上电瞬间程序不受控 IO口的状态不定 需要外部上下拉控制
我设置的是使能内部上拉,但是跑程序时候还是输出为低,怎么样使它默认输出为高电平呢

网友A:
一般都是高电平

网友B(2020-09-04):
可以先输出电平,再转换为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