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电压运放问题

楼主:
如下图所示,uCAO_Test_Signal是单片机DAC引脚发出的3.3v正弦波,中心电压值为1.65V.运放是+/-12V供电,想通过运放放大成峰值为12V的正弦波(中心电压值为0V).
所以需要先将DAC发出正弦波的中心值变成0V,再将其放大,所以再运放正输入出加上了-1.65V的偏置电压。
问题是,当信号为负半轴时,电流的流向如图所示,会流向单片机内部,单片机供电时+3.3V,想问这样会不会对单片机有伤害。
请各位大神,再帮忙推荐一下是否有其他电路可以解决我的困扰!!谢谢

网友A(点评):
同相端加正电压才行。按叠加原理,对输入信号放大是反向放大,对参考比较信号而言是同相放大,阻值上再细调下。

网友B(2020-07-21):
电流小的话一般没问题。
担心出问题的话可以在同相端输入啊,在反相端加一点点正电压偏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小的话一般没问题。
担心出问题的话可以在同相端输入啊,在反相端加一点点正电压偏置就是了。 ...

谢谢回复,你说的方法我仿真了,是不行的

网友C:
你的电路是错的。
不能实现输出信号中心为0V。

楼主(点评):
单片机输出的中心值是1.65V,想通过信号调理,变成中心值为0V,同时再放大信号变成峰值为12V的正弦波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给出的电路做不到这个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做一个参考电压1.65的差分放大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说的方法我仿真了,是不行的

那就怪了。

楼主(点评):
方便简单画个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D:
增加输入阻抗以减小电流就行了,看你的芯片要求Isink 或Isource在什么范围内,不要超过它就可以了

网友D:
用理想运放仿真试了个

如果两个1兆电阻大了,不太好,可用T形网络等效,换成小的

这样还可以进一步增加输入电阻Rs来限制电流,可以增加RS到更接近1兆欧姆的输入,自己试吧
仿真波形

楼主(点评):
试了试,仿真完全正确,谢谢

网友A(点评):
对电阻的配对精度很重要,不适宜大量产,对精度不高(持有一定直流分量)可采用。

网友A(点评):
这么大的电阻,对失调电流很敏感。

网友A(点评):
可用低失调,低偏置的OP可采用。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楼主要限制电流,用同相放大器电阻就不需要那么大,因为同相输入阻抗本来就高。思路一样的,都是叠加原理,具体还看adc输出啥类型。或者差分放大更合适。

网友A:
搞个差动放大器即可以了,你要的是差分增益,不放大直流分量。

网友E:
快下班了,乱想的:
1、加粒隔直电容,再到运放电路
2、8楼提到的 差分放大器 应该可以
3、加一级 运放跟随电路,可以躲开楼主担心的问题

网友F:
单片机输出加个电容然后接到运放正输入端就解决了吧,运放用轨至轨型的。

网友G:
担心电流进单片机,电容隔直最简单,又解决输出信号中轴回0轴的问题。

网友H:
直接串个隔直电容不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