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控制Nmos

楼主(2020-07-21):
我用单片机的pwm来控制mos管的G极,从而来控制DS极之间的导通角。

简单的来说就是用5V单片机通过mos管控制12V负载的电压。

但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pwm是正常输出的(0.9V,1.9V,2.9V,3.9V,4.9V)

MOS管的D极电压却是(0.28V,0.21V,0.14V,0.07V,0V)

这也导致负载电压一直都是11V左右,没有起到控制电压的作用。

所以来请教一下

楼主:
mos管原理图、PWM设置端口如图所示。
用的是PWM2

我是通过控制PWMDTY2的数值来进行调整的

驱动原理图

驱动原理图

pwm端口设置

pwm端口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管原理图、PWM设置端口如图所示。
用的是PWM2

您好,您可以直接将第1点置低看一下是否可以关断mos管,再按照你的控制PWM占空比的方式测试一下第2点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你看一下PWM的频率难呢过不能达到mos管的关断条件,是不是mos管还没有来得及关断,就又导通了。
您好,当1点输出PWM为0时,2点电压也为0,此时MOS关断;当1点输出PWMDYT=50的时候,2点电压为0.9V左右,此时MOS管的D极电压为200多MV,也就导致了负载电压有11V

网友B:
这种结构一般只适合纯阻性负载。
如果空载,由于存在分布电容,空载相当于容性负载,MOS导通时电容充电很快,MOS断开时电容放电很慢,所以电压总是很高。

@初学者1263 :驱动电机,还行,只是要在J3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否则会变成BOOST升压损坏Q4.
您好,您的意思是我要把12V的负载接上去吗? 这个12V的负载是一个电机,我通过控制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C:
建议改正端P管控制

@初学者1263 :N管的导通电阻大
您好,请问我用N管控制负极和用P管控制正极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