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看到很多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

楼主(2020-07-21):
看到很多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译器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A:
不同的平台下实现不一样
这就是C语言移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平台下实现不一样
这就是C语言移植问题

假如就是51呢  那int也有很多种啊

网友A:
就C51平台而言,可能就剩INT和long int了
short int 一般是32位系统这定义16位整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C51平台而言,可能就剩INT和long int了
short int 一般是32位系统这定义16位整型的 ...

上面那个表 就是51的啊

网友A:
你用不上的不用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不上的不用关心

我在学习c程序设计语言第2版------------这个是很多人推荐的,但是我不是搞前端的  我是做硬件的 准备学单片机C语言  感觉还是很大的差异。。。有没有资料推荐

网友A:
学习C语言先不要抠那么细
等你C语言熟练的,再去抠细节
需要螺旋式提升,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
等你学明白了,你就会发现上面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C语言先不要抠那么细
等你C语言熟练的,再去抠细节
需要螺旋式提升,不要想一口吃个胖子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