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320单片机可以设置读保护吗?

楼主(2020-07-21):
请教一下大家,
SC92F7320单片机可以设置读保护吗?在手册上没有找到呢。

谢谢。

网友A:
您好,芯片的前256byte是禁止movc的,您可以在程序开发完成之后将部分程序存储到前256bytes的区域,具体的操作方法在“赛元SC92F系列MCU应用指南”的3.1.2章节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