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用Lua编写了个计算ML51单片机PWM时钟源的程序

楼主(2020-07-21):
比如你想生成的PWM的时钟信号频率为10K,然后你就可以利用10K的PWM时钟源计数生成周期为(1~4095)*(1/10000)的PWM波形了。
其实再次修改程序,你还可以计算PWM周期计数器与高电平相关的值。。
其他不多说,想要更好的,嘿嘿,打赏一下,我继续更。甚至做成一个小软件形式。
目前提供Lua脚本的

function get(my)
--这个是选择系统的时钟源,这里默认选择内置的24M时钟HIRC
        Fhirc=24000000
--下面几个变量都是临时变量使用,初始化多少都行
        CKDIV=0
        Fsys=0
        pre=1
        Fpwm=0
        i=0

        for CKDIV=0,255 do
                for i=0,7 do

                                pre=2^i
                                if(CKDIV==0)        then Fsys=Fhirc
                                elseif((CKDIV>0)and(CKDIV<=0xFF))
                                                                then Fsys=Fhirc/(2*CKDIV)
                                end
                                Fpwm=Fsys/pre
                                if(my==Fpwm) then
                                print("pre="..pre.."CKDIV="..CKDIV)
                                end
                end
        end
end

get(10000)
发现有两组参数可以满足需求
pre=16.0CKDIV=75
pre=8.0CKDIV=150

楼主:
CKDIV是这里,选择内部的RC振荡器后的分频

楼主:
    CKDIV = 75;
PWM0_ClockSource(PWM_FSYS,16);

或者
    CKDIV = 150;
PWM0_ClockSource(PWM_FSYS,8);

楼主:
也可以全部用寄存器实现。

楼主:
function get(my)
--这个是选择系统的时钟源,这里默认选择内置的24M时钟HIRC
        Fhirc=24000000
--下面几个变量都是临时变量使用,初始化多少都行
        CKDIV=0
        Fsys=0
        pre=1
        Fpwm=0
        i=0

        for CKDIV=0,255 do
                for i=0,7 do

                                pre=2^i
                                if(CKDIV==0)        then Fsys=Fhirc
                                elseif((CKDIV>0)and(CKDIV<=0xFF))
                                                                then Fsys=Fhirc/(2*CKDIV)
                                end
                                Fpwm=Fsys/pre
                                if(my==Fpwm) then
                                print("PWM时钟频率为"..my.."Hz".."        需要设置".."pre="..pre..",        CKDIV="..CKDIV)
                                end
                end
        end
end

get(10000)
print("-----------------------------------")
get(15000)
print("-----------------------------------")
get(20000)

优化了一下显示形式,输出结果,可以看出为了达到某个结果,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组分频组合实现。
  1. PWM时钟频率为10000Hz        需要设置pre=16.0,        CKDIV=75
  2. PWM时钟频率为10000Hz        需要设置pre=8.0,        CKDIV=150
  3. -----------------------------------
  4. PWM时钟频率为15000Hz        需要设置pre=32.0,        CKDIV=25
  5. PWM时钟频率为15000Hz        需要设置pre=16.0,        CKDIV=50
  6. PWM时钟频率为15000Hz        需要设置pre=8.0,        CKDIV=100
  7. PWM时钟频率为15000Hz        需要设置pre=4.0,        CKDIV=200
  8. -----------------------------------
  9. PWM时钟频率为20000Hz        需要设置pre=8.0,        CKDIV=75
  10. PWM时钟频率为20000Hz        需要设置pre=4.0,        CKDIV=150

网友A:
啥吊一个

网友B:
谢谢分享【Lua编写了个计算ML51单片机PWM时钟源】

楼主:
运行环境是Lua,你可以用Notepad++安装Lua插件运行,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