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前级恒流源开关打开时为什么会产生脉冲

楼主(2020-07-21):
这是红外接收放大电路,有个疑问,为什么每次控制打开恒流源时,SP和SN信号(相反)会产生,甚至比正常的光信号还要强,怎么消除开关产生的信号。
是不是前级需要全差分去控制晶体管?还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介绍一下电路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一下电路的情况呢

是那种长条型红外光幕产品,需要很多红外灯串联起来动态扫描,每次只有一个灯工作;板子长,红外信号转成差分电流信号传输提升抗干扰,现在就是用595芯片依次开通一个灯,开通瞬间,红外信号转差分时会有差分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接收放大电路的电源退耦没弄好。

你好,指的具体哪个位置,运放5V电源还是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掉别人的耦。

谢谢指点,我后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