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仪器仪表为什么都喜欢用4-20mA电流传输信号

楼主(2020-07-21):
仪器仪表为什么都喜欢用4-20mA电流传输信号?请看下文

4-20mA信号制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过程控制系统用模拟信号标准。我国从DDZ-Ⅲ型电动仪表开始采用这一国际标准信号制,仪表传输信号采用4-20mA,联络信号采用1-5V,即采用电流传输、电压接收的信号系统。

为什么仪器仪表都选用4-20mA电流传输信号?

在工业现场,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来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

1、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过程中会受到干扰;

2、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位差;

3、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用4-20mA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干扰并不敏感。4-20mA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4mA和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为什么最大信号电流20mA呢?

最大信号电流为20mA主要是基于安全、实用、功耗、成本的考虑。30V电压30mA电流所引起的火花是可以点燃危险气体平均下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照其它传统设定,所以将许多仪表定为24V供电,同时限定电流小于30mA,为了留有余地,信号上限定为20mA。

信号起点选择4mA的原因是什么?

传感器选择2线制可以减少接线的复杂性,2线既要传输信号,又要给传感器供电,在信号值为零时仍需要一定的能量供应。在24V供电条件下,4mA电流提供的能量,是当时制定标准时,大部分仪表生产商能接受的能量供应下限,同时仪表电气零点为4mA,不与机械零点重合,这种“活零点”有利于识别断电和断线等故障,这样4-20mA的标准就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