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一颗物料号

楼主(2020-07-21):
寻图上的物料号参数是1206 20欧,想知道的是厂家和料号。

网友A:
20欧的电阻?

网友B:
20欧电阻

网友C:
20欧姆的电阻,你可以直接去立创、得捷、贸泽等元器件商城搜索,只要做电阻的厂家,都有的。属于常用物料。

楼主:
是20欧的电阻,想知道的是具体的料号

网友D:
20R0的标法一般是1%的精密电阻,有很多厂家选择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