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这种变量的定义方式

楼主(2020-07-21):
近来正在学习W5500的相关知识,在w5500.c的驱动文件中,定义S0_State为端口的运行状态变量,且该变量有3中状态:其定义格式如下:
/***************----- 端口的运行状态 -----***************/
unsigned char S0_State =0;  //端口0状态记录,1:端口完成初始化,2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define S_INIT      0x01    //端口完成初始化
    #define S_CONN      0x02    //端口完成连接,可以正常传输数据

请问:1.这是怎样的定义方式 ?2. 这样的格式就可以标明S_INIT、 S_CONN 和S0_State之间的关系?

网友A:
这种最好定义成枚举型变量。这样定义可以使用,但编译器不进行类型检测。

网友B:
简单的宏定义,进行替换而已。对于这种同一时刻只有唯一值的状态变量,定义为枚举类型确实好点。

网友C:
这是很low的写法,正常的写法是枚举enum,然后用枚举类型声明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