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 不支持1.8V的系统

楼主(2020-07-21):
做了块板子用的1.8v的系统,突然发现stlink 不支持1.8v , swd接口啊, 没救了么 ?

网友A:
JTAG/serial wire debug (SWD) specific features:
1.65 V to 3.6 V application voltage support on the JTAG/SWD interface and 5 V tolerant inputs
JTAG cable for connection to a standard JTAG 20-pin 2.54 mm pitch connector
JTAG support
SWD and serial wire viewer (SWV) communication sup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serial wire debug (SWD) specific features:
1.65 V to 3.6 V application voltage support on the J ...

你好, 我刚才看了下文件,貌似只有swim支持1.8v的。swd 和 jtag 都是3.3V的。文件编号um2448

网友A:
官方STLINK  v2 肯定是支持1.8V甚至低到1.65V的目标板 SWD接口调试的。

刚看了下,stlink v3 的确貌似需要目标板3V以上。 你搞个V2试试。

网友B:
老版本估计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STLINK  v2 肯定是支持1.8V甚至低到1.65V的目标板 SWD接口调试的。

刚看了下,stlink v3 的确貌似需 ...

可以帮忙找下MB1440B的电路图么,我搭个电路转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