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 4 个芯片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07-21):
红圈里不同,没关系吧?

网友A:
怎么定义“一样”呢,看上去品牌不同,型号也有细微差别,可以看手册具体有啥差别以及表面的印字代表的含义。

网友B:
主要性能参数差距不大 只是细微处有区别

网友C:
后面的那个参数是厂家自己定义的,是自己内部的代号,可以忽略。这类通用的mos管,好多厂家都有生产的。

网友D:
厂家和批次不同,不排除左边3个之中存在假货的可能。

网友D:
另外,楼主帖照片里的不是芯片,而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