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教CH579如何将DEMO中的peripheral改为BLE透传程序

楼主(2020-07-21):
没搞过具体的蓝牙,只想修改下,可以串口收发即可,兼容现有的BLE程序

网友A:
您可以先尝试这了解一下蓝牙peripheral例程的基本工作流程,结合BLE调试助手进行双向传输数据,再将EVT中的UART例程试着加在Peripheral例程中。近期我们也会推出一个串口透传的Demo,到时会发布在论坛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尝试这了解一下蓝牙peripheral例程的基本工作流程,结合BLE调试助手进行双向传输数据,再将EVT中的 ...

我用沁恒自带的调试助手收发没有问题 ,但用其它的安卓的串口助手,一连CH579马上就断线了,用微信小程序也是一直连不上,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修改特征描述啥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沁恒自带的调试助手收发没有问题 ,但用其它的安卓的串口助手,一连CH579马上就断线了,用微信小程序 ...

串口助手?是其他的安卓BLE调试助手吗,方便说下是哪款软件,我们测试一下,还有微信小程序,一般都有特定的服务,不同的厂家做的不一样,连接不上属于正常现象,需要知道其相应的服务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是其他的安卓BLE调试助手吗,方便说下是哪款软件,我们测试一下,还有微信小程序,一般都有特 ...

你好,当然可以,我用这个软件试过好几种透传模块,都可以正常通讯,但用579这个例程peripheral时,一连就断,因为我不太懂BLE特征描述,只能怀疑579此例的特征描述需做修改,另外我写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和市面上这种串口透传的模块直接通讯,但和peripheral范例也是连不上去,还望指教 !
软件下载地址为:  http://www.hc01.com/download    选择 蓝牙4.0BLE安卓测试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是其他的安卓BLE调试助手吗,方便说下是哪款软件,我们测试一下,还有微信小程序,一般都有特 ...

刚刚我又试了另一个BLE软件,华茂的,http://www.jnhuamao.cn/download.asp?ID=0     这个BLE蓝牙Android助手,可以和咱们的CH579正常通讯,是否说明范例的什么地方要小做下调整,兼容性更强。另外我又试了我的小程序,可以连上,但是信息没有收到,串口提示以下内容
Conn 1 - Int 24
Connected..
RSSI -61 dB Conn  1
RSSI -55 dB Conn  1
Update 1 - Int 60
RSSI -61 dB Conn  1
RSSI -54 dB Conn  1
再附下我小程序的截图(不好意思,还未发布,所以暂时无法让你直接体验,如有兴趣,可以私我,加成小程序体验用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是其他的安卓BLE调试助手吗,方便说下是哪款软件,我们测试一下,还有微信小程序,一般都有特 ...

看见了再回复下,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尝试这了解一下蓝牙peripheral例程的基本工作流程,结合BLE调试助手进行双向传输数据,再将EVT中的 ...

很期待你的demo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见了再回复下,感谢!!

您好,这个是您下载的APP做的限制,和例程的兼容性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APP没有限制就可以直接连接,建议您使用我们提供的BLE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是您下载的APP做的限制,和例程的兼容性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APP没有限制就可以直接连接,建议 ...

关键 是我的小程序,也连不上,不能正常收发信息。有点无头绪了,因为这个小程序和蓝牙模块是可以正常通讯的,不知从哪儿解决了。。。

网友C(2020-10-19):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先尝试这了解一下蓝牙peripheral例程的基本工作流程,结合BLE调试助手进行双向传输数据,再将EVT中的 ...

透传demo在哪里下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透传demo在哪里下载?

近期会整理出Demo发出共享,您可以先参考peripheral和UART例程自行开发

网友D(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E(2021-08-27):
没搞过具体的

网友(2022-01-12):
引用 楼主:
看见了再回复下,感谢!!

你好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