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AXP192能直接替换吗?

楼主(2020-07-21):
最近手头上的一个播放器充电失控,能开机,推断是电源管理AXP192充电部分损坏,TB买了两片,直接替换发现开不了机,后面还是换回那片旧的,开机就正常了。第一次使用这个IC,网上查资料,说是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输出,这个应该通过主控I2C控制,按道理直接替换就可使用才对,难道还要另外给AXP192编程?还是有另外秘籍?烦请用过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AXP192里面有上电时序的,出厂时已经烧录好,TB买的芯片时序无法跟你的板子匹配,所以用不了,如需进一步沟通,请加V139283165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P192里面有上电时序的,出厂时已经烧录好,TB买的芯片时序无法跟你的板子匹配,所以用不了,如需进一步沟 ...

谢谢,我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