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92F8363B 里面低功耗怎么隔一段沈唤醒一次?

楼主(2020-07-21):
赛元92F8363B 里面低功耗怎么隔一段沈唤醒一次?BTM定时唤醒怎么操作设置?

网友A:
你在进休眠前设置BTM中断  之后唤醒直接跳出中断就可以啦
                BTM_Init(BTM_TIMEBASE_250MS);                                        //BTM溢出时间250ms
                BTM_ITConfig(ENABLE, LOW);                                                //使能BTM中断
                BTM_Cmd(ENABLE);                                                                //使能BTM计数

网友B:
您好,您那边是需要做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吗?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是有相应的库文件的,可以留下邮箱,我们可以发送到您的邮箱。BTM定时唤醒低功耗就是设置好BTM中断时间,进入中断就会唤醒低功耗,唤醒后先执行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的程序,然后再继续执行低功耗后面的程序,这份例程里面有BTM的配置程序,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进休眠前设置BTM中断  之后唤醒直接跳出中断就可以啦
                BTM_Init(BTM_TIMEBASE_250MS);                                        //BTM溢出 ...

谢谢,我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那边是需要做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吗?如果是这个的话,我们是有相应的库文件的,可以留下邮箱,我们 ...

好的,**作一下看看

楼主:
我的邮箱是2239969118@qq.com

已将相关资料发送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