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关于数据流

楼主(2020-07-21):
请问下,为什么运行的时候只有下边循环运行,上边的循环不运行

网友A:
两个并行的循环,如果想要同时运行,不可以存在数据流连接。
你的代码里,上面循环需要下面循环的停止2按钮状态值,所以只有在下面循环运行结束之后才会运行。
因为按照你的设计,上面循环在收到停止2按钮状态后被立即停止了,所以你看不到上面循环运行的效果。

下面的公众号里有几篇关于labview多线程设计的**,欢迎关注。

楼主(2020-12-16):
引用 网友A:
两个并行的循环,如果想要同时运行,不可以存在数据流连接。
你的代码里,上面循环需要下面循环的停止2按钮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