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PICkit3.5取消调试问题?

楼主(2020-07-22):
请问各位亲,debug这个位不能手动改吗?只有由MPLAB自己分配吗?因为我现在好像无论是直接烧录还是进入调试,AN0通道好像都是被debug模式占用了。

网友A:
1. PICKit3.5是山寨产品, 不过倒是蛮好用的...
2. 你所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ICSP接口刚刚好复用到你所需要的引脚,  这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需要调试,看被复用的脚是否正常工作的话, 可以尝试将数据通过UART/I2C等通信接口发出来

网友B:
烧录后自动关闭debug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后自动关闭debug模式。

如果自动关闭不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ICKit3.5是山寨产品, 不过倒是蛮好用的...
2. 你所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如果ICSP接口刚刚好复用到你所 ...

山寨产品是不是毛病多
型号是PIC12F1822。了解了~可是我直接烧录为什么PICKit3.5还是占用我的AN0通道因为我刚才尝试了没有烧录,直接用外部电源对器件供电,器件正常工作了。是不是因为这个PICKit3.5犯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寨产品是不是毛病多
型号是PIC12F1822。了解了~可是我直接烧录为什么PICKit3.5还是占用我的AN0 ...

1. 虽然是山寨,不过有些版本针对正版的改进了一些地方, 反而好用了..这个要看你的运气了.
2. 烧录完了之后,要拔掉pickit3, 不要插着它来测试....
直接外部给电就好看, 就像你最终产品那样的测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虽然是山寨,不过有些版本针对正版的改进了一些地方, 反而好用了..这个要看你的运气了.
2. 烧录完了之 ...

了解~~~看来我是非酋石锤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