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余量太小怎么办?

楼主(2020-07-22):
问题描述:辐射发射测试,47.9MHz附近余量较低,只有约3dB:

电源线加磁环后,余量超过10dB:

一台机器上用两块同样的板子,共用电源线,电源电路如下:

共模电感参数如下:

所加磁环参数如下:

那么问题来了:
噪声较高处50MHz附近,所加三个磁环加起来不过三百欧姆的阻抗,却其了很大的作用,而板上共模电感在50MHz处阻抗有一千多欧姆,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1、我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蔡双骏,公司建有各种EMC实验室,可以测试:RE辐射,CE传导,ESD静电,EFT脉冲群,SURGE雷击浪涌等。 2、公司有EMC整改工程师,可以协助客户免费测试整改EMC问题。 3、实验室免费提供测试,整改工程师免费协助整改,最终提供解决方案。 蔡双骏,15915462961(微信同步)。

网友A:
1.要看你原理图上X15到T1这段线有多长。
2.你共模电感底下的GND是怎么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看你原理图上X15到T1这段线有多长。
2.你共模电感底下的GND是怎么走线的。 ...

共模电感离X15很近,几乎是挨着;电感下GND是铺满的,是不是应该掏个洞?

网友B:
在其他两处添加了磁环能达到减少RE的效果,有可能是减少了其他两处电源线对信号线的串扰。可以考虑在外部RE测试时,只测试电源线的干扰。另外,电源输入端的共模电感下面的GND尽量绕开。

网友C:
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都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其他两处添加了磁环能达到减少RE的效果,有可能是减少了其他两处电源线对信号线的串扰。可以考虑在外部RE ...

意思是说下方的GND网络污染了电源输入口,导致共模电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需要让GND敷铜避开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X电容,Y电容都不能少

Y电容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离X15很近,几乎是挨着;电感下GND是铺满的,是不是应该掏个洞?

共模电感下方的铜皮挖空比较好,这样共模电感能发挥最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下方的铜皮挖空比较好,这样共模电感能发挥最佳的作用。

同意

网友D(2021-11-15):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下方的GND网络污染了电源输入口,导致共模电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需要让GND敷铜避开共模 ...

铜皮在共模电感下方,相当于有一个寄生电容把高频电流耦合到前级,共模电感的抑制共模高频电流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网友D:
另外,建议先抑制再滤波,瞬态抑制器件放在共模电感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