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 除了KEIL和IAR还有什么可用的编译软件?

楼主(2020-07-22):
KEIL和IAR有收费问题

网友A:
eclipse + GCC是可以用的,开源免费,不过相关资料比较少

网友B:
SEGGER  公司的呀  就是原版JLINK驱动做的那公司。     小公司KEIL法务部门 不会查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EGGER  公司的呀  就是原版JLINK驱动做的那公司。     小公司KEIL法务部门 不会查你的。 ...

SEGGER的Embedded Studio,非商业使用免费,商业使用还是要收费的。Embedded Studio的编译器用的也是GCC

楼主:
后来无奈选择了虚拟机,结贴

网友C:
GCC理论上可以,但是GD的固件库没有提供GCC的startup.s和ldscript,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