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 93C46数据如何修改

楼主(2020-07-22):
最近帮客户研究一台设备,设备通过串口发送数据到电脑,客户不知道很多数据的意义
设备使用 FT232 转TTL跟单片机通信,FT232旁边用了一个93C46 ,93C46跟FT232连接
我需要修改93C46数据,一个方法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座子烧写,这样太麻烦了

还有一个方法使用官方给的软件,但是我研究了半天没有头绪,有没有大神会用的

网友A:
我用VC++调用过 FTDI官方的D2XX drivers API, 可以实现对FT232R 内部 EEPROM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VC++调用过 FTDI官方的D2XX drivers API, 可以实现对FT232R 内部 EEPROM的读写~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

时间太久,很早期我写的软件因硬盘损坏没有了。

不过,你可以根据官方的API很快完成任务:
https://www.ftdichip.com/Drivers/D2XX.htm

楼主:
客户有个医疗温度设备,帮他研究一下。就官方这个软件可以写数据。不过数据不会那么随意,比如0X01 0X02 0X03 不行,一些字符串可以,而且字符串是固定的,不等随意定义地址 有问题欢迎回复  或加qq:95642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