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 LINK 下载问题。

楼主(2020-07-22):
1. 下载器下载闪红灯,下载不进。
2. 一下载下载器发烫。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您好,目标板是否有除了SC LINK以外其他的电源供电呢?

网友B:
先试试擦除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标板是否有除了SC LINK以外其他的电源供电呢?

没有哦,换了仿真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试试擦除能不能成功

一直提示MCU未连接,发烫。。所以就换了个试下就好了。

网友C:
用keil编程,3.3V可以烧录,用5V就不行!用3.3V板子不工作,用5V就工作,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keil编程,3.3V可以烧录,用5V就不行!用3.3V板子不工作,用5V就工作,什么问题? ...

用3.3V可以烧录,用5V不能烧录的情况可以看一下烧录脚上是否有接什么元器件影响了烧录,3.3V不能工作,5V才能工作得情况可以看一下烧录选项的LVR设置是否高于了3.3V,LVR是复位电压设置,如果是LVR高于3.3V,用3.3V供电的话,芯片可能处于一直复位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3.3V可以烧录,用5V不能烧录的情况可以看一下烧录脚上是否有接什么元器件影响了烧录,3.3V不能工作,5V ...

已解决!
原因是:板子上的两线烧录口有10K上拉电阻,去掉后3.3/5V均可以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