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关于STM32F107 udp通讯的问题

楼主(2020-07-22):
做一个语音通过网络远传的项目,选用了107 ,并采用UDP功能,本以为简单,结果还是没能实现,系统实现方案如下:终端机:硬件:107+DP83848  软件:LWIP  UdpClient 协议
服务端:硬件同上,软件:UDP Server协议
数据流情况:语音实时传输,上电即传。
目前所遇问题现象是这样的:当服务端在线,正常开机工作时,系统还算正常,偶有类似系统复位现象但不严重;当服务端不在线时,这时终端机开机运行,那么几秒钟就会发生复位,后经仿真器跟踪发现可能是ERR_MEM错误,即发送存储器溢出,硬件表现为网卡指灯慢闪,一秒两三次的样子,如果服务端在线且正常连接的话,那么这个网卡灯中的绿灯就是高频闪,表现为常亮的现象,而如果在服务端,终端机都在线且工作正常时再关掉服务端,那么终端机就不会受影响,网卡绿灯仍为常亮状态,也不会死机复位。
请问我这个程序是哪里出了问题?求指点
我对网络通讯过块不太懂,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改,感觉上是在未连通过服务端情况下,这个终端的数据是发送失败的,而有服务端在线,哪怕是先在线再离线,那么这个终端机的数据也都能正常发送,所以没有错误,不知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先学网络通信。

楼主:
初步判断可能是速率太快,数据发送有问题,我降到8K就好了,也就是说107的网络通讯速度一够快。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udp客户端如果先启动,服务器后启动,那么就连不上,无法正常通讯,这个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