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C51里Nuvoton下的器件选项没有一个MS51系列的片子?

楼主(2020-07-22):
新的MS51系列早晚要替换掉N76E003 616 885,但是最新的KEIL C51 V9.06a里没有支持MS51系列的片子,比如MS51FB9AE MS51EC0AE MS51PC0AE,这个新唐官方给出的是怎样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A:
你试试装下nulink keil的驱动,应该就有了

楼主:
谢谢,装上KEIL驱动之后在第三方驱动的地方就有了

网友B:
安装驱动。

网友C:
去新唐下载驱动。

网友C:
安装上就有了,我之前也没找到。不过还有就是003是无法替换的。

网友:
是的,只有003那种,需要安装额外驱动支持。

网友D:
下载最新的驱动,安装好了,有的啊,我最近才弄过 MS51PC0AE。

楼主:
这个片子挺贵吧,某宝上没有卖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