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片怎么上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22):
发帖的时候,选择图片就可以了

网友B:
先发文字,然后重新编辑,就可以粘贴图片了

网友C:
发帖的时候选择 图片(选择图片文件) 或 附件(选择图片文件,再点图片),就可以

网友D:
简易在编辑帖子的高级模式下,进行上传,然后插入到帖子里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易在编辑帖子的高级模式下,进行上传,然后插入到帖子里需要的位置就可以了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