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单片机重启异常

楼主(2020-07-22):
中颖单片机上电不稳定,经常出现串口通信异常,放一分钟左右,再上电才可以通信。有啥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中颖的一些MCU,估计FAE都没我熟悉。
首先要理解ISP原理,如果开启ISP,上电瞬间,有外部设备发送串口指令,可能导致MCU进入ISP程序。
至于上电通信异常,放置1分钟再上电就可以,需要你自己看看程序在跑什么程序,是否进入用户程序,主频时钟是否正确。

楼主:
isp已经关闭 问题还是没解决,检查时钟正常,其他程序运行正常 但串口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