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赛元易码魔盒】基于SC95F8616的LED 外设驱动设计及使用

楼主(2020-07-22):
在易码魔盒的使用中,添加外设驱动是件有趣的事情。对于初学者来说,却又是件有些茫然的事,感到无从下手。
LED发光二极管在众多的电子器件中,可谓是最简单的器件,我们在新入手一块开发板的时候,也往往是从点灯程序开始的,为此就从LED入手来一探究竟。
构建LED驱动的基本步骤如下:
1.进入易码魔盒后,创建一个新工程。
2. 点击“驱动生成工具”,进入编辑界面。

3. 点击“宏接口设计界面”下的“管脚及组设计窗口”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添加组”按钮,并按图1所示内容加以设置。
1 管脚设置

4.回到“管脚及组设置设计” 窗口,点击“适用芯片”按钮,从中选取“全选”即可。若只需个别的芯片,会导致不能通过驱动模板的生成。由于无需中断资源的占用,故无需“占用资源”的设置。单击“驱动简介”按钮,以添加驱动简介内容。
5.单击“管脚设置”按钮,在弹出的界面中选取P00,则如图2所示,然后单击“确定”退出。
2管脚设置

6. 点击“宏接口设计界面”下的“外形表现窗口”选项,在弹出图3所示窗口,从中点击黄色区域,可添加对应的外观图片。
3 外观预览

7. 点击“函数与变量接口设计界面”下的“函数设计窗口”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按图4所示来设置可供编程调用的函数,即LED初始化函数LED_inite、置高电平函数LED_H和置低电平函数LED_L,否则将无法对其调用,生成的函数外观预览如图5所示。
4函数接口设计

5 外观预览

8. 在外部编写好驱动的*.C*.H文件,依次单击“导入C文件”和“导入H文件”。

6 导入文件

9. 单击“产生驱动模块”菜单,并设置保存的路径,以完成驱动模板的构建。

10. 返回易码魔盒编辑界面后,单击“导入外设驱动”图标工具。然后在弹出的选择对话框中选取相应的驱动模板路径,并单击“确定”按钮。

11. 打开“IC资源列表”栏,可见到图7所示的 LED”选项。
7 增添外设驱动

12. 选取该外设,则会出现图8所示内容。
8 调用LED驱动

13. 在工具栏,可见到新增的外设驱动函数,如图9所示。

9 新增的外设驱动函数

13. 在工具栏,选取“添加函数”来添加自定义的新函数,如图10所示。

10定义延时函数

自定义延时函数的内容: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00;j>0;j--);
}

14. 在图形编辑视图,按图11所示构建程序流程。

11程序流程

15. 配置延时函数的参数,如图12所示
12配置延时参数

16. 点击“生成工程源代码”, 则在“工程代码”栏可见到生成的程序,其程序结构和程序如图13至图16所示。
13 程序结构

14主程序代码

15  LED.C

16  LED.H

17. 经编译,其结果如图17所示。
17 完成编译

18. 为观察程序运行效果,可选取“烧录”工具图标加以下载验证。
18 完成下载

19.经观察LED灯在不停地闪烁,说明数据正确。
19  LED灯运行效果

20.为验证LED驱动的通用性,只将LED的使用端口由P00改为P01
21.重新进行编译,其编译后的结果如图20所示。
20 完成编译

22.改变连接引脚后,再次下载运行,则可见到效果如常,说明LED驱动设计有效,可有效提高设计的效率。

3.46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6

468.63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4

网友A:
需要外接屏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