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波形--示波器波形如何调试出来的

楼主(2020-07-22):
各位大神,
见附件的波形,如何设置示波器参数调试出来的?
  分析:应该是通过两路波形的运算实现的,尝试了相加相减,发现不是这回事。
  求指导,多谢啊!

网友A:
频率接近的两个信号分别作为XY的输入就是这样。。。

网友B:
XY模式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db55b6094181390aa20a2f02.html

网友C:
羡慕你的示波器。

楼主:
已找到方法,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