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的景观灯,这电源为啥不做防水?

楼主(2020-07-22):
路边拍到的,电源(如果是电源)完全无遮挡,无防护,
至少一两年了,下雨也不怕。

网友A:
也许内部有灌封胶

网友B:
设计、安装都是防雨的。不防雨的话,早就该坏掉了。  不会出这种乌龙的
   这个盒子开的缝就是防雨的,不是防水浸设计,有安装角度要求

网友C:
树木这种东西,自古都是园丁的事情,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的话,也就。。。

网友D:
应该里面有打胶有三防,外部结构雨水一般只是往下滴

网友E:
LED专用防水电源....

里面电路板是灌胶的

网友F:
农村市电用的电表箱,里面还有普通的开关保险,进出线也不防水,但防雨淋。公园里的安全要求高,这个电缆里的供电电压应该是安全电压。

网友G:
应该是低压高电流,内部做了防水处理,外面就无所谓了

网友H:
楼主你这丈八北路的照片被我一眼就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