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万用表主控芯片

楼主(2020-07-22):
有了解万用表主控芯片留下个芯片型号

网友A:
Fluke 的是用的 MSP430 系列芯片
廉价的 大多用 通用芯片 7109 之类老芯片
新研发版本的 可以 尝试使用 电能计量 Soc 芯片,分辨率高、带 AC 测量必须的 TrueRMS、带 LCD 驱动,集成 MCU 方便添加功能
具体型号就不提供了,容易有广告的嫌疑。

BTW:吐个槽,TM的,能不能不要使用 9V 层叠电池了!!!  AA 6号电池、锂充电电池 不香吗?

9V电池实在太恶心了

网友B:
有专用IC哦

网友C:
Fluke早期的15B型表用的是台湾的一个芯片,型号忘记了,现在新的15B+型号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没有老版本的好用,设计的比较反人类,每次自动待机后,必须要拧回OFF再拧到所要档位才能使用,不像之前的老版本,按任意键可以唤醒。

网友D:
现在哪个万用表还用7109哦,主流都是用4000字、6000字、10000

网友E:
国产GC7721_L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