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impinj R420读写器修改ip指南

楼主(2020-07-22):
硬件的准备
Impinj R420读写器一台,电源适配器一个,PC一台,直连网线一条。
软件的准备
需要在您的PC上安装Bonjour打印插件和MultiReader程序,如下图所示:
完成以上安装,下面我们就来连接设备,这里我们通过TCP/IP的方式进行连接。
PC本机的IP地址设为自动获取,包括自动获取DNS
查找和更改读写器的IP
首先在读写器外壳上找到其MAC地址,找到最后3位,如MAC 00:16:25:13:C5:DF13C5DF
读写器的hostnamespeedwayr-XX-XX-XX,其中XXMAC地址后3位,如speedwayr-13-C5-DF,下面以上述MAC地址为例。
查找读写器IP
打开CMD命令,输入ping speedwayr-13-C5-DF.local,如图所示
连接成功后会显示产品目前的IP地址,如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fe80::216:25ff:fe13:c5df%16]是产品目前的IPV6地址,说明PC开启了IPV6,而我们需要的是IPV4地址。
输入ping speedwayr-13-C5-DF.local -4,如图所示
这时我们知道了产品的IP为“169.254.66.66”。
连接后无法访问读写器
1. 有可能是网线不对,如果是机对机的连接,及读写器与PC直接连接,则应使用交叉线,当读写器与PC都连接与路由器或者HUB时,则应使用直连线。
2. 也有可能是读写器IPPCIP不在同一个网段内,则需更改读写器的IPPC的在一个网段即可。
3. 有可能未安装Bonjour打印插件,导致PC无法识别读写器
无法获取读写器目前的IP
如果读写器已经设定为一个固定IP,则将PCIP设为和读写器的IP同一网段即可,如果读写器使用的是动态IP,则需要将PC的外网关闭且设置自动获取IP模式,即可获取读写器的IP
更改读写器IP地址
第一种方法)进入telnet下,如图所示
然后使用open指令:o speedwayr-13-C5-DF.local,如图所示
WIN7无法进入telnet
由于XP系统默认设置是telnet客户端功能已经开启,而WIN7则是未开启,因此需要更改设置才能有telnet功能,首先进入控制面板里的程序---进入程序和功能---再进入屏幕左上方的“打开和关闭windows功能”---telnet客户端选项勾选,这样telnet功能就开启了。
1成功案列
进入后,输入账号root 密码impinj,注意密码为不可见。如图所示
输入config network ip,如图所示
此命令下可以设置读写器IP的获取方式,其中dynamic为将读写器设置动态ipstatic为将读写器设置一个固定ip,如图所示
设置成功后退出即可。
2失败案列
这时候不要急,不要慌,以下会告诉你怎么操作
解决方法就是,使用Putty.exe进行连接
Host Name(or IP address)中输入speedwayr-13-C5-DFConnection type中选择SSH,然后点击open
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万变不离其宗,输入root---回车---密码输入impinj(注:密码为不可见)---回车---输入config network ip---回车---输入help(注:如果不需要这一步可以跳过)---输入static 169.254.20.96---回车---会显示status=’14,success-reboot-required’(状态:‘14,成功-需要重新启动)
这时我们已经改好IP了,可以进入CMD看看又没有成功
显然是成功了,之前ip为“169.254.66.66”,现在为“169.254.20.96”。
第二种方法)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
cmd中输入ssh root@speedwayr-13-C5-DF---回车---输入impinj---回车---输入config network ip---回车---输入static 169.254.66.66---显示 success-reboot-required说明成功了
当然也可能出现以下问题:
ssh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也不是可运行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这时我们要安装setupssh.exe
全部选默认
安装完毕后打开cmd输入ssh如下图说明可以使用ssh了。
但不要高兴太早,也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别慌,我们把MAC地址改为ip地址就行了(注:ip地址查看方法之前已经说了,这里的ip是读写器ip不是pcip
输入yes
这里就是正常步骤了,但是不能粗心大意,如:
会出现Invalid-Parametet-Value(无效参数值),这样是不成功的,少了“.”。成功会出现success-reboot-required。现在退出去查看ip地址是否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