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M32的MPU实现代码隔离和访问控制

楼主(2020-07-22):
目标:只允许“高级函数”访问OTP中的数据,其它应用程序不能直接读取OTP内容
例程@ F413-Nuclo,F401-Nucleo

• 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达到的目标• 用户需要将一部分数据写入NVM,一次性希望写入后该部分数据不能再被修改
• 该端数据只能被部分关键代码访问,其他的应用数据无法直接读取该段数据的内容
• 目标环境
• 应用程序使用的MCU为STM32F4
• 分析(以F413为例)
• F413带有528字节的OTP,可以满足数据一次性写入之后无法被修改的需求
• 为了实现只允许部分代码访问OTP的要求,需要将代码分区,并设置不同的访问权限
• F413带有MPU功能,通过合理配置MPU和不同代码的运行级别,可以实现访问控制
• 首先可以将代码区分为运行于特权级别的代码(关键函数),和运行于用户级别的代码(普通应用)
• 设置不同的MPU region及其访问权限,使得OTP所在的region只能被运行在特权级别的代码读取

楼主:
使用MPU实现访问控制的思路

楼主:
构建示例程序——通过MPU实现访问控制

• 代码结构变化
• Main函数
• 调用MPU配置函数,进入应用程序前降级到用户模式
• MPU配置源文件
• 配置MPU region,使能MPU
• 关键代码源文件
• 实际访问OTP区域的代码和操作
• 关键代码wrapper源文件
• API函数,供用户级应用程序调用
• 触发SVC中断进入特权级别
• 调用关键代码实际操作函数
• 退回用户级别,返回应用程序
• SVC中断Handler
• 处理SVC call中断,判断PC range
• 转入特权级别执行应用程序
• Linker文件配合
• Linker file中定义两个RAM区,用于分别放置特权
级和用户级代码使用的堆栈
• Linker file中定义放置关键代码wrapper目标文件
的block,及其对应在Flash中的地址
• SVC中断处理函数将使用该地址做PC范围检查
• MPU region考虑
• OTP区域,特权级只读访问
• 用户级代码使用的SRAM区,完全读写访问,不
可执行
• 一般外设,完全读写访问,不可执行
• DMA(假设应用不使用)完全不可访问(避免应用通过
DMA访问OTP区域)
• Flash代码区,只读访问,可执行
• 其他:缺省模式,只允许特权模式访问

网友A(2020-08-28):
在吗,楼主。我想请教你关于F413的程序问题,方便加一下微信吗